正片与负片

楼主(2008-04-10):
正片:一般是我们讲的pattern制程,其使用的药液为碱性蚀刻
正片若以底片来看,要的线路或铜面是黑色的,而不要部份则为透明的,同样地经过线路制程曝光后,透明部份因干膜阻剂受光照而起化学作用硬化,接下来的显影制程会把没有硬化的干膜冲掉,*****接着是镀锡铅的制程,把锡铅镀在前一制程(显影)干膜冲掉的铜面上,然后作去膜的动作(去除因光照而硬化的干膜)*****,而在下一制程蚀刻中,用碱性药水咬掉没有锡铅保护的铜箔(底片透明的部份),剩下的就是我们要的线路(底片黑色的部份)…-->下制程

负片:一般是我们讲的tenting制程,其使用的药液为酸性蚀刻
负片是因为底片制作出来后,要的线路或铜面是透明的,而不要的部份则为黑色的,经过线路制程曝光后,透明部份因干膜阻剂受光照而起化学作用硬化,接下来的显影制程会把没有硬化的干膜冲掉,于是在蚀刻制程中仅咬蚀干膜冲掉部份的铜箔(底片黑色的部份),而保留干膜未被冲掉属于我们要的线路(底片透明的部份)…-->下制程

网友A:
表层和内层的布线层 是正片
电源和地层 是负片
其它的丝印 是正片
金属面罩 是负片

网友(2008-06-06):
我来顶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表层和内层的布线层 是正片
电源和地层 是负片
其它的丝印 是正片
金属面罩 是负片

电源和地不一定是做成负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和地不一定是做成负片的

斑竹说的虽然没有错,但是我还是支持sxiaofeng的做法把电源、地设置为负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层和内层的布线层 是正片
电源和地层 是负片
其它的丝印 是正片
金属面罩 是负片

正片适合做线径小,线间距小的,精度高的板.负片一般是做线径和线间距精度不高的板?正片用曝光显影的方法,负片用丝印的方法?

网友(2008-08-08):
哦,这样的啊

网友:
我最近也是在想知道这个问题  呵呵呵 正好

网友:
layout

layout 也可以把问题说的这么清楚 。
太利害了。
学习ing!!!!!

网友(2009-04-13):
学习啦!补补课!

网友:
不错,讲的很清楚

网友:
太牛了,制版过程都知道,学习学习

网友(2010-01-11):
给版主提个建议:我觉得版主在讲解的时候能附有图片,让大家更能直观,明了,更有利于初学者,谢谢!

网友(2010-09-08):
不知道该说什么,总之顶下吧,继续

网友(2010-11-17):
    对这个问题一直很迷糊

网友(2011-02-05):
    楼主的意思是正片与负片最大的区别是多了一个镀锡铅的制程么?

网友(2011-04-19):
    其实个人觉得,如果一家板厂如果针对自己制作工艺的优化考量,无论我们传给板厂的是正片或者负片,他们都会转换,制作都是一致的~
对于高密度的板子,如果做正片,大面积铺铜一个会使软件运行过慢,还有传给板厂的文件size也会很大,不方便而已,愚见~~~

网友:
    借用LZ问题,学习学习`

网友(2012-11-29):
    看到良药了,终于解惑了,谢谢

网友(2013-05-31):
    正片和负片需要设置吗?是默认的不?我如果设计的话全部用正片也是可以的?正片和负片只是制作工艺的问题?

网友(2013-07-12):
    像地和电源一类的做成负片会舒服一些,不影响观察,自动连接网络。

网友(2022-07-13):
看下,是不是很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