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制作一个PART经验。。。

楼主(2008-04-10):
    有人能告诉我制作元件过程中要注意的,或是容易错的地方吗?
          我按网上说的把protel的网表及元件导入到pads中总是那几个我自己作的元件报错。选用自带的封装时又没错。。。。。
报错的元件封装有插键的,也有贴片的。。。。。。
感激不尽。。。
   一个初学者。。。。

网友:
    怎样的报错,?抓个图

楼主:
    就是提示找不到那个元件。。。
eading file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wk\桌面\Gyro.asc
*Unspecified or unsupported version of ASCII file
*PADS-PCB*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SIP8 >
    J1     SIP8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TSSOP-20 >
    U1     TSSOP-20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QFN40 >
U2     QFN40
**INPUT WARNINGS FOUND**

    这几个元件都是我自己做的封装。名字也一样。。。

    thank you!

网友:
    你可能跟本就没做part,

楼主:
    做了的。名字都和PROTEL中的一样,我就是刚学PADS,所以在PROTEL中完成了一个简单的PCB,想在PADS中练习。在PADS中原理图我都画了。导出到PADS LAYOUT中也没错,可就是从PROTEL转过来是它报上面那样的错误。。。

    还望大侠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