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 元件至少距离dip元件 3mm

楼主(2008-04-10):
dip元件反面图

之前在论坛中看到:SMT 元件至少距离dip元件 3mm
请问1.由于dip元件在PCB上,有正面反面,
             这3mm是对于dip元件正面,还是反面?(反面只有焊盘)
          2.Dip 元件反面与smt的间距有何要求?(此时是否只考虑焊盘与smt的间距?)

楼主:
高手在哪里啊 ???
  帮帮兄弟啊!
  大家共同进步嘛 !!!

网友A:
其实这个SMT 元件至少距离dip元件 3mm是指的正反面焊盘都要,正面有丝印限制,反面没有更应该自己注意控制!

网友:
反面应该不需要吧?正面考虑的是插装时候的方便,反面也离那么远又是为了什么呢?

网友:
反面时 距离远点是为了方便过波峰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SMT 元件至少距离dip元件 3mm是指的正反面焊盘都要,正面有丝印限制,反面没有更应该自己注意控制!

不小于2mm也可以啊!!!
今天在一资料上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