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装sp15.7时里面的例子找不到

楼主(2008-04-10):
比如demo root schematic

楼主:
是这样的

我买了本SPB15.7教材,可是我按着它里面指示的例子去练习的时候发现没找到;呵呵

网友:
初学者,学习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adence\SPB_15.7\share\pcb\examples\board_design
路径是这样的,看你装在哪个盘将盘改一下。

我照你的做了,怎么没有文件?只有Devices和symbols两个文件夹,且第一个中为空,第二中的打不开?

网友:
    在你的安装目录,搜索*.brd 或者*.dsn就能找到练习的目录了。

楼主:
    C:\cadence\SPB_15.7\tools\capture\samples

    这里有是有,但是我买的书上提到的那几个例子却没找到;版主说的那里的确没有,只有如图所几个文件

网友:
    15.7 哪里下的阿? 给个地址阿 , 谢谢啦

网友:
    15.7?
还没用过呢, 据说用起来很痛苦(某某只找到原版下载却没找到补丁的人说的)

网友:
    楼上的版主,你的讲课在哪里啊?给个连接吧~~~

楼主:
    也不是的,只是刚学,照葫芦画瓢啊

引用 网友A:
哦,楼主你一定要找跟书上一样的例子呀,我所讲的就是cds_routed.brd这个例子。

    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adence\SPB_15.7\share\pcb\examples\board_design
    路径是这样的,看你装在哪个盘将盘改一下。

    就是这样的,我都找到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