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Byte bit 的区别

楼主(2008-04-11):
看了很多都糊涂了 这2个单位现在很混淆 ,希望能得到解答

楼主:
bit意为“位”或“比特”,是计算机运算的基础;
byte意为“字节”,是计算机文件大小的基本计算单位;

说到usb2.0标准接口传输速率。许多人都将“480mbps”误解为480兆/秒。其实,这是错误的,事实上“480mbps”应为“480兆比特/秒”或“480兆位/秒”,它等于“60兆字节/秒”,大家看到差距了吧。

这要从bit和byte说起:bit和byte同译为"比特",都是数据量度单位,bit=“比特”或“位”。
byte=字节即1byte=8bits,两者换算是1:8的关系。
mbps=mega bits per second(兆位/秒)是速率单位,所以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说usb2.0的传输速度是480兆位/秒,即480mbps。
mb=mega bytes(兆比、兆字节)是量单位,1mb/s(兆字节/秒)=8mbps(兆位/秒)。

我们所说的硬盘容量是40gb、80gb、100gb,这里的b指是的byte也就是“字节”。
b = 1024 bytes =2^10 bytes
1 mb = 1024 kb = 2^20 bytes
b = 1024 mb = 2^30 bytes

比如以前所谓的56kb的modem换算过来56kbps除以8也就是7kbyte,所以真正从网上下载文件存在硬盘上的速度也就是每秒7kbyte。
也就是说与传输速度有关的b一般指的是bit。
与容量有关的b一般指的是byte。

最后再说一点: usb2.0 480mbps=60mb/s的传输速率还只是理论值,它还要受到系统环境的制约(cpu、硬盘和内存等),其实际读、取写入硬盘的速度约在11~16mb/s。但这也比usb1.1的12mbps(1.5m/s)快了近10倍。

网友:
对于你的回答,绝对要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