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可否自动按一定间距打地孔?

楼主(2008-04-11):
好像是在论坛中看见过有人说过在pads ROUTER中可以均匀地打地孔,但不知道如何操作,请指教!

网友:
    select   net,    add  via,

网友:
    设置好设计栅格和显示栅格就行了

楼主:
    设GRID,然后手动一个一个地打VIA,这我是知道的,我就想知道是不是可以让软件自动按设置好的参数打一大片VIA    ?就象设好间距线宽用整板自动走线那种,鼠标一点就所有孔都打好了,嘿嘿!

网友:
    比我还懒

网友:
    GRID,然后手动一个一个地打VIA,这我是知道的,我就想知道是不是可以让软件自动按设置好的参数做成pcb   ?就象设好间距线宽用整板自动走线那种,鼠标一点板就出来了,嘿嘿

嘿嘿
嘿嘿

楼主:
引用 楼主:
设GRID,然后手动一个一个地打VIA,这我是知道的,我就想知道是不是可以让软件自动按设置好的参数做成pcb   ?就象设好间距线宽用整板自动走线那种,鼠标一点板就出来了,嘿嘿

    嘿嘿
嘿嘿

很好,很强大!

网友:
    我到想问一个问题,在哪些情况下需要或者最好一定间隔打地孔

网友:
    router是 自 动 的  只 要  ,你 确 定 第 一 个 孔 和 第 二 个 孔 的 位 置就 行 了

网友A:
    拷貝一個已經現有的VIA,放置在你所想要的距離上,放好後按右鍵選REPEAT.輸入你想到的VIA數量.完成

网友:
    不错,
    小结一下:
    pads  layout 中可以利用repeat进行复制。
    pads  router中可以选择net,然后add via。

    两者不太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GRID,然后手动一个一个地打VIA,这我是知道的,我就想知道是不是可以让软件自动按设置好的参数做成pcb   ?就象设好间距线宽用整板自动走线那种,鼠标一点板就出来了,嘿嘿

嘿嘿
嘿嘿

在去年发布的PADS2007中就行,只要设置一下参数,然后右键一下就OK了。

网友:
    board station 中有这个功能,可以设置行数,列数,间距的。PADS应该也有吧,同一家公司啊。

网友(2008-05-30):
    一个一个的打孔真的很麻烦,我画了一个板子(当然是很简单的那种),结果大多数时间花在打孔上了,幸好有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拷貝一個已經現有的VIA,放置在你所想要的距離上,放好後按右鍵選REPEAT.輸入你想到的VIA數量.完成
    谢谢你了,呵呵,以前一个一个copy过孔感觉是layout过程中的休息,这下子可以缩短休息时间了

网友(2020-06-19):
    学习了,一直是一个一个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