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tlist 中的管脚和part中的管脚不一致,如何解决?

楼主(2008-04-11):
Netlist 中的管脚和part中的管脚不一致,如何解决?
问题描述:
FPGA的part中有14个小的part。在产生的netlist中发现如part M 中的管脚名字后面加了_M.但是我的part中并没有_M。
有个别part全部输出都加了类似地尾缀,有的只是个别。如何解决,多谢!!

网友:
netlist的时候有error或者warning 么?

楼主:
我的器件part 外围没有任何连接,只是为了检查管脚名称和管脚放置是否正确

我的器件part 外围没有任何连接,只是为了检查管脚名称和管脚放置是否正确。NETLIST 中没有error 和war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