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铺铜时怎样避开过孔?

楼主(2008-04-11):
如图中我铺完铜后过孔都没有避让,还有的过孔在分割区域临界地方,这样行不行的?不行的话怎么修改啊?

网友:
    你查看一下你的规则设置是否正确.

楼主:
    我不知道规则怎么设置?怎么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5403这里的SMOOTH有没有勾呀。

我已经勾选了,可还是没能自动避让.而且我的过孔在隔离带上,这样是不是不对的.为什么没有报错?

楼主:
    刚才试了下,还是不行
我说一下我的操作步骤,看是不是哪里出错了
1.edit,选择z-copy,设置如图1
    2.选择shape-select shape or void,选择"gnd shape".单击鼠标右键,选择assign net ,在控制面板的"options"页面选择网络名为"gnd".

楼主:
    不过就是没有避让过孔啊?纳闷

网友:
    你说的是GND层不避让?是负片层吧?负片你看到的就是不避让的!

楼主:
    原来还这样,研究研究正负片.一直弄不大明白.

网友B:
    呵呵!负片就是在板子上看到不避开,但是出GB的时候就避开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负片就是在板子上看到不避开,但是出GB的时候就避开了!

    负片也是可以看见避让的,要在setup里勾上.

网友(2008-11-21):
    好东西啊,要大家分享,歇息诶了 啊

网友:
    对正负片还是不太理解。

网友(2009-06-24):
设置成负片后怎么所有的走线提示space错误?

网友:
对正负片还是不太理解的话,还是用正片,正片软件会全自动的给你处理好,等你对负片理解的比较透彻了可以在某个小板子小试牛刀,体验下负片的概念

网友(2011-07-01):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比较麻烦

网友(2012-08-23):
allegro新手,正负片 确实不讨理解还。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BA%C6%AC&page=2关于正片负片的区分,看看这个帖子吧。

网友:
    你确定铺铜时铺的是动态铜吗?如果确定,而你又在铺铜时赋予了铜net,那很可能就是你没勾上smooth,即使你勾上了,可能软件还是没改过来,多试两次。

网友(2012-10-05):
引用 网友C:
    负片也是可以看见避让的,要在setup里勾上.

    谢谢!

网友(2019-06-24):
    没有用过负片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