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ORCAD格式的原理图中元件的封装保持不变地到库?

楼主(2008-04-11):
    如何把orcad格式的原理图中元件的封装保持不变地到库?
    为何我把一个orcad原理图里面的元件拖进库里面封装与在原理图设置的PCB封装不一致?
    如何才能保持一致呢?
【怀疑原理图里面的封装是后更改的】

如果是在原理图更换了封装,如何把带这样封装信息的元件另存到我设置的库里面去?
    并如何更新原理图使得改原理图不再出现这样的问题?

    发现把orcad转出pads logic的时候原理图里面的封装也是保持这样的错误
    而不是按照orcad里面变更的封装信息

    那位高手知道如何改?

网友(2009-12-18):
    没有用过,路过

网友:
    在工程管理窗口中的LIBREARY添加你的库,然后在DESIGN CACHE中选中你图中的所有器件,按住鼠标左键不放拖进你的库中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