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工厂在板子上电前, 用夹具都测试些什么内容?

楼主(2008-04-11):
我大概知道要测试一下电源的电阻值, 不知道还有什么测试, 谢谢. 请教有实际产品生产经验的各位高手指点夹具都测什么内容 谢谢!!

网友(2008-05-23):
你说的夹具是什么意思 我不太明白 呵呵 我也是新人
但是我知道 在板子上电前 对输入 和输出 电压 是要检测的
还有带级性的元气件 都检查一遍~ 才上电的
安全第一

网友:
测试一下电源的电阻值,这个是测试电源部分是否有短路

网友(2008-10-19):
QC会查元件的正确性和可视性问题,均无问题后才可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