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ived DRCs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08-04-12):
请教 如题

网友:
15.5.1以后版本才开放的功能吧
自觉无关紧要的DRC就waive掉(还可以批注waive的原因)
waived drc不再记入DRC统计
waived drc是否显示是可控制的(如果显示出来就是横躺的DRC)
allegro自带flash教程里面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