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布线问题

楼主(2008-04-12):
要画一块S3C2410 带RAM FLASH的板子 大概 10×10(cm),有串口,LCD接口
四层板能胜任吗

楼主:
实践中找答案吧

网友:
先用自动布线工具,合理布局,设置约束条件,查看布通率。
有一个借鉴意义。
如果这个过不过,建议楼主要慎重考虑一下了。

网友:
    啥时把个人签名搞得如此有个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