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pcb如何显示元件的value?

楼主(2008-04-12):
    以前有见过,但是现在忘记怎么搞了?
    我现用的是orcad10.3(简版)+pads2007 。记得是在orcad出net时候,加一个,{value},如下图所示:

可是我在pads中如何都找不出这个值来,应该在哪里看?

    是不是pads2007不支持啊??

楼主:
    谢谢兄弟,我这还是不行啊,怎么办?

网友:
    原理图value属性没问题吗?我是2005的

楼主:
    二位兄弟,教教小弟怎么做吧!是不是我的流程不对?急。。。
    1、ORCAD中是有值的;我用的是10.3的简版,只要有输出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pads用的是2007.
    2、在ECO下也不行,总之那一行无论怎么捣鼓就是没有显示,为什么会这样呢!!
跟输出格式*.dll(这里pads有几个可以选择的)没有关系吧!
    请帮忙贴上操作步骤,万分感谢!!

楼主:
    总算成功了,哈哈!
    自己重新画了个简单的电路,实验了一下,终于可以了, ,我觉得用padspw4.dll这个要好一些,生成网表的后缀改.asc。

楼主:
    今天我又发现一问题,那个{Value}的开头字母:v 一定要大写!,小写的话肯定不行!!我晕 ,搞了我几天。。。,这个搞对了,那三个格式pads2k.dll/padspcb.dll/padspwr4.dll/,任选一个均能输出带Value的网表,如下:

网友(2009-06-04):
    我来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元件值还不是一样是灰色的

网友:
    有没有哪位高手是用PADS2009版的LOGIC导入PCB后再显示元件值

网友(2009-07-21):
    四处转转  留个名

网友:
    不错我一般是用PCBNavigator导网表·进行对比·

网友:
    网上下的再上传,有需要的同志下

网友(点评):
你这个很好很实用

网友(2011-04-29):
    我的也没办法显示出来.唉

网友(2012-08-02):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一直不行

网友:
    ORcad我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