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VDS封装

楼主(2008-04-12):
谢谢大哥啊,给个吧,1212的。

网友:
LVDS是一种低电压差分电平标准,不是封装。

网友(2008-06-26):
继续这个问题!

LVDS是一种低电压差分电平标准,能不能讲得详细点?或者有谁了解多一点呢?期待解答!

网友:
LVDS是低电压差分信号的简称,和TTL一样是一种信号的传输方式,楼主的意思可能是要哪种LVDS驱动芯片的封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