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

楼主(2008-04-12):
    如果PCB中设了一层做电源层。比如5V,那么所有的5V处打个过孔连到那层就可以了。
表面就可以不用连线了,是吗?
    GND呢?

    THANK YOU FOR HELP!

网友:
    见意你把语言再组织一下,或者打字认真一些

网友:
    你的意思是不是指平面层呀?

网友:
    只要你设置了power和GND层,就可以从元件引脚引出走线就近打孔,另外记得在layers  setup设置power、GND的关联~

楼主:
    多谢大家的指导和二楼的批评

THANKS A MILL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