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网络的时候如果排除一些元件呢?

楼主(2008-04-12):
    同步网络的时候如果排除一些元件呢?

网友:
    同步的时候,原理里没有元件不就自动删除了吗?没太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A:
    需要切换到ECO状态,手动删除。
    不知道由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同步网络是不会自动将器件删除的,这点和Allegro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切换到ECO状态,手动删除。
    不知道由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同步网络是不会自动将器件删除的,这点和Allegro不同。

    此言差矣,同步网络是会自动将器件删除的,以前讨论过,自已找找

网友(2012-11-02):
    你可以导入一个空白的PCB,然后和你的设计文件对比产生ECO,你再用记事本编辑一下ECO,再导入

是麻烦点,可以实现你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