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如何把一个原理图里面的元件更新到新库?

楼主(2008-04-12):
    orcad如何把一个原理图里面的元件更新到新库?
把某个原理图里面的元件拖进自己库并修改了里面的PCB封装
    那么如何才能把这个原理图中的元件同步到当前新库呢?
    斑竹指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orcad如何把一个原理图里面的元件更新到新库?
把某个原理图里面的元件拖进自己库并修改了里面的PCB封装
    那么如何才能把这个原理图中的元件同步到当前新库呢?
    斑竹指点啊

如果你是对自己新建的元件库中的元件编辑封装属性,
    在原理图的design Cache中选中要更新的那颗元件,然后右键选择update cache,在对话框里选择元件库的路径并填上元件名称,Update就可以。
    这种方法只能一个一个改,不能批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