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内部电源分割层,可以设置成正片吗?

楼主(2008-04-12):
为什么我见到的板子内层都设置为负片呢?  内层设置成正片的话, 是选Conductor, 还是选PLANE 啊. 是不是TOP 的走线层也可以设置成负片啊,   设置成正片和负片时在生成GERBER 时该注意什么??  请大家赐教.

网友:
同样的问题.请知道的说明下

网友:
内层设置成正片的话, 是选Conductor.top层也可以用负片,出GERBER的时候 是正片的选正片出光绘,,是负片的选负片出光绘

楼主:
按照上面的说法, conductor 也可以出负片. 是吧?   我这里有一块小的PCB, BOTTOM层被设置成PLANE (主要是地, 也有走线), 方案商给的,   不过选的是POSITIVE , 这样有问题吗?

网友A:
这个应该捣敲artwork而不是cross-section

网友:
4楼的, 你图上那个BOTTOM层选PLANE也没错,
只是一般我们都习惯"PLANE"表示层的类型为整片的铜箔;而"CONDUCTOR"表示层的类型为走线的层面.两个都可互用.只要正负片类型选对即可.

网友(2009-02-20):
好像有点明白了~

网友(2009-09-30):
电源层设置为"Plane",并且是负片,可以走线吗?如果走线了,Shape是不是要设置为动态的? 这些有不明白,请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
我们一般是走线层是正片,电源层设为负片,但电源层如果有布线就不能做成负片了,

网友:
负片是不能走线的哦。要通过ANTI-ETCH来隔离、分割。
负片“无即是有,有即是无”。有点像“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啊。哈。。
比如一层地的铜皮,在CAM里是空的。画有ANTI-ETCH的区域,是没有铜的。
用反焊盘来做隔离,防止短路。
负片就是数据量比较小,焊盘要设置正确,否则容易短路。

网友:
受教了,原来负片是不能走线的啊

网友:
一般不要搞什么负片,很容易出错的,

网友:
    不会的吧。我们公司出的都是负片
    除非是工板的有时才会都出正片。
出正片的话内层void很麻烦

网友(2010-06-15):
    如果电源层或地层设成Plane的话,就不能走线了,一般设成负片,如果有多个电源就需要用Anti-Etch来分割,而Conductor是可以走线的,一般设成正片。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2012-02-08):
同意11#楼

网友(2012-08-21):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捣敲artwork而不是cross-section

不搞叠构搞什么,你误人子弟啊

网友:
这个问题我不懂,听了上面的好象就是只要有一根走线,就不能设为负片了。是否正确呢?

网友(2013-03-12):
明白了,之前一直都有些模糊呢

网友:
正片 负片,无非在出GERBER时的格式有变化,正片出Gerber 是274X格式,“所见即所得” 如果是负片出gerber是6x00格式,“所见非所得”。切记 274x格式时,artwork里面千万要注意勾选的选项,和添加的光绘层,例如ANTIETCH 在274X里就不能添加,6x00里就得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