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过孔到底怎么设置

楼主(2008-04-13):
我看了别人板子上的过孔.设置都不太一样.有的设置如图1.有的如图2
thermal relif 和anti pad ,vcc和gnd层设置为什么小一些.有的设置filmmask 层,有的设置soldermask层.
我想做一个过孔.10mil的.用于bga.该怎么设置?可以的话能够做一个给我看看.

网友:
看样子第一个像是BOT层测试孔的设置!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
,听楼上的意见

楼主:
能否帮我做一个10mi的l过孔.不甚感激

网友:
    平常走线都用第二种钻孔,很少见第一种。
    个人感觉第一种的制作要麻烦一些,在正片里边也用不到

网友:
    via10.rar (754 Bytes, 下载次数: 87) 你看看!

网友(2008-09-24):
    第二个孔的soldmask都比top和bottom小是什么意思啊?一般不是要大的吗?

网友:
    采用soldmask都比top和bottom小是因为PCB加工工艺不同,这种设置一般是采用无铅工艺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