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出电源层底片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04-13):
我做的4层板,2层是电源,3层是地,都用的负片,动态铺铜,转gerber时也是选的Negative。但是电源和地的底片不一样(如图),因为2 3层都没有布线,那出来的底片应该是一样的吧?图中那些排列规则的洞是我用来连接3层地平面和表层划出的地平面的,为什么这些洞会出现在电源层的底片而没有出现在底层的底片呢?

   请大家指教~~多谢啦

地层的底片(负片)

地层的底片(负片)

电源层的底片(负片)

电源层的底片(负片)

楼主:
刚查了一遍,发现是出gerber出反了,但是我两层的名字设置都是正确的,出gerber时也没选反

网友:
anti-pad, 咋啦?

楼主:
谢谢 是全连接 是我理解错了 我是新手啊 嘿嘿
多谢啦

网友:
CAM350怎样才能看热焊盘不报错呢? 听说需要一个定义焊盘形状的arl文件

网友:
别处看到的:

Cam350并不认识Flash这种东西,但是它认识Thermal.6X00格式D码表中只有Flash的名称,此名称无意义,就像一个人的名字一样!RS274格式会根据你的Flash大小在光绘中产生相应大小的Therm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