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UB的长度!

楼主(2008-04-14):
我有一个板是4个FPGA的信号完全相同,要求连接,我们按菊花链连接,但从菊花链连接到每个FPGA上的STUB线顾客认为太长,不知道究竟多长以内是合理的?跟什么因素相关?

网友:
既然你已经完成layout工作,不妨做一下后仿真。
菊花链拓扑理论上讲stub应该尽可能的短,但对于实际layout很难做到。
你可以通过仿真确定stub的合理长度。

楼主:
对STUB线的长度有没有一些规定呢?或者经验?

网友:
由于实际系统的频率,上升沿速度(当然,更具傅立叶分析频率和上升沿速度是有关系的),驱动能力,特征阻抗,propagation delay,负载情况,拓扑结构等种种因素的限制,没有说一个固定的stub长度是适合于所有情况的。只能说尽可能的短。你通过仿真很容易得到实际系统的stub推荐长度的。

如果仿真对你在很的很困难的话我帮你做

网友(2013-02-25):
专业回答,stub长度不能超过信号上升沿的1/5的时间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