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pcb怎么最快的找到需要的器件呢?

楼主(2008-04-14):
比如,我想找R1怎么找呢?有快捷方式么?谢谢!

网友:
输入热鍵S R1,就可以了

网友:
多谢,不错!很方便!

网友:
我比较喜欢用ssr1,不习惯打空格。。。

网友(2014-10-14):
如果要快速定位的话 所有的PowerPCB及PADS软件都是输入无模命令“S S”元件位号名 应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