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封装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08-04-14):
有两个三角型焊盘而且那个尖角很近为什么要建成这个形状,有什么好处和作用???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呢???
大家来发表看法也可以啊!!!

楼主:
顶起!!!
有没有人能告诉我,我很想知道!!!!

网友:
小弟不才,不知说得对不对,应该是为了提高ESD能力而增加的措施。

网友:
这是ESD放电的,做在PCB上形成尖端放电。

网友:
同意楼上两位

网友:
如何使用,能具体讲讲么?

楼主:
哈哈
我 想 也 是 有 作 用 的
多 谢 多 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两个三角型焊盘而且那个尖角很近为什么要建成这个形状,有什么好处和作用???
    这只是个图示而已
一般应该是搞EDS用的
    你看看原理图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