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原理图首页里面的那些框图是怎画出来的?

楼主(2008-04-14):
    在一些原理图首页里面的那些框图是怎画出来的?
类似下图
如果后面所画的原理图是按照模块画的话
    可以导出类似这样的框图吗?
    还是这样框图也都是手动去添加的

网友:
    乍一看特别像阶层式原理图

看一下它的原理图结构就明白了,如果只有一个schematic,那就是他自己画出来的了

网友:
    这是总图啊。自动手动画的。先画好总图,然后使用总图生成子图,其中总图中的端口会自动添加到子图中。可以找本Protel方面的书,里面会讲到总图子图设计的。跟Orcad里的类似。不过Protel里可以从子图生成总图,似乎Orcad不能从子图生成总图。

网友:
    ORCAD作阶层式原理图是固定格式的。所有的端口也只能使用绿色。
剩下的自己分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