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问题

楼主(2008-04-14):
3个问题:
1)pads里面,软件那跳线功能可否编辑,(除过焊盘)
2)PADS画单面板时怎么设定。
3)PADS LOGIC怎么转orcad
                           望高人指点。先谢谢。

网友:
A1,可
A2,跟双面板一样,但单面贴片走TOP层,插件单面走BOT层
A3,无法转换

楼主:
版主,可编辑是怎么操作的,一直没找到。

楼主:
n楼上说的那只能修改焊盘吧,我是说除过焊盘以外的修改,比如外型丝印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