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焊设置高手请进

楼主(2008-04-15):
高手们我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其中的几根走线不盖阻焊油怎么设置呢.(就和功放输出那几根走线一样都是喷锡的).谢谢了

网友:
楼上的很对!

楼主:
谢谢两位高手, 那这样做行不行呢?我设置好后直接走线.走好线再画铜皮有点嘛烦. 比较想偷懒.

网友:
把线copy到对应的soldermask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