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请教 如下层各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4-15):
plane type
NO Plane

CAM  Plane
split/ mixed
这些plane 层是什么意思

网友(2009-12-18):
楼上的解释很好,谢谢

网友:
plane type
NO Plane

CAM  Plane
split/ mixed
这些plane 层是什么意思
引用 网友A:

NO Plane:信号层,就是那些GND 跟VCC 还有别的层

CAM  Plane:定义正/负片用的层

split/ mixed:这个是分割/混合用的,灌铜时候用到的分割

欢迎加入本群9733036,一起探讨PCB ,打造人人都是高手的世界

网友(2010-05-07):
好东东,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