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封装请教

楼主(2008-04-15):
你一般在那个版上面?
   问你一下封装的问题,bga封装焊盘个数不规则的可以在画完满矩阵后再删掉多余的焊盘吗?向导生成的封装,丝印层第一管脚标准怎么处理,丝印框的线宽要不要加粗,可以就用向导生成的那个默认线宽吗?
   连接器怎么画,主要是连接器的尺寸怎么知道呀,我要花一个DB44的连接器,15+15+14的管脚,这个应该很常见的,还有一个sma头子,这些尺寸怎么确定的,有没有单独的资料呀。
  还有由实物怎么确定尺寸,焊盘那么小怎么量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一般在那个版上面?
   问你一下封装的问题,bga封装焊盘个数不规则的可以在画完满矩阵后再删掉多余的焊盘吗?向导生成的封装,丝印层第一管脚标准怎么处理,丝印框的线宽要不要加粗,可以就用向导生成的那个默认 ...

1:bga封装焊盘个数不规则的可以在画完满矩阵后再删掉多余的焊盘吗?
   可以这样做啊!要注意一下pin脚的号码是否和图纸一致.标示一脚自已加上就可以啊!!!丝印的线宽最好是加粗,不加也可以最后出光会时选中那个0mil的线出光绘线宽改一下也可以哦,
2:连接器的尺寸
  你光说多少个管脚是没有用的,pin数一样结构不一样多了去了,楼主你要画板子你应该向客户要一下结构图纸啊!!!
  有实物也是可以的用精度高一点的尺子量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