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

楼主(2008-04-15):
请问这个同轴电缆连接器,在concept hdl的part developer里面,无论怎么样都不能画的这么直观。。。
请问除了这样的,还有其他什么样子的SMB的器件原理图么。。。。
主要是偶没见过这个东西长什么样子的

还有,有大侠知道这个的封装是什么样子的么?

网友:
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不用太在意原理图,只是个示意嘛。要需要注意管脚和Allegro Package Symbol要对应上就行,包括管脚编号和管脚数。

SMB的外形以下图作为参考,你可以在google图片搜索中自己再找一些,关键字“BNC接头”,还能找到厂家给出的Layout结构图:

楼主:
谢谢~~~
已经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