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圆弧线

楼主(2008-04-15):
在现在的一些电路设计中。由于考虑到EMI的一些设计,一般要求时钟线走线平滑。也就是拐角是圆弧。在protel99里走圆弧线很好做,走出来的线感觉也好看。但在pads中,只有在走线时Add Arc,但这种走法,很难控制角度。走出的线就不好。不知各位高手有没有高招?请指教!

网友:
试下转换走线的角度:
    AA 切换到任意角度模式
    AD 切换到45度模式
    AO 切换到直角模式

楼主:
现在就是不要有拐角就像这样,这是Protel99走的圆弧线。看上去很好,也好走线,

但PADS里这样走线就不好走。不知道各位高手。有没有好的办法呀?能走出同样效果的线呀??????请各位高手帮忙呀

网友:
先 走 直 角 再 倒 成 弧

楼主:
先走直角再圆弧,走线就感觉繁琐。不过好像也没别的好办法。谢谢各位啦!

网友A:
按AA后拉出大概方向,然后再点右键选择加圆弧,好象好点.
走多了凭感觉走也挺好的.
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AA后拉出大概方向,然后再点右键选择加圆弧,好象好点.
走多了凭感觉走也挺好的.
呵呵!!

这个方法不错!
还有一个方法是添加milter.
但是好像只能对某一角度的线进行添加.

网友C(2013-05-22):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不错!
还有一个方法是添加milter.
但是好像只能对某一角度的线进行添加.

你这方法好像只是针对画2D线才有用的吧!!!!

网友D:
不知道这种效果是否是楼主想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方法好像只是针对画2D线才有用的吧!!!!

对走线也一样有用的,可以自定义需要拐圆弧的角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这种效果是否是楼主想要的

这个是怎么走c出效果?

网友(2013-07-23):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这种效果是否是楼主想要的

走的漂亮。。。。。。。。。。。。

网友:
6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这种效果是否是楼主想要的

这线走的真漂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这种效果是否是楼主想要的

真好看,怎么走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这种效果是否是楼主想要的

    这个是怎么走出来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这种效果是否是楼主想要的

    怎么走出来的。。。。。。。。

网友:
    过程如下。

网友(点评):
貌似可以选中网络导角的。

网友(2013-10-28):
先任意角 再弄圆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