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Capture CIS出网络表的问题

楼主(2008-04-15):
关于Capture CIS出网络表的问题:Capture CIS Create Netlist 选择allegro的时候如果建的库管脚名字相同就报错,但是很多器件的管脚名相同的清况很多,比如器件有很多GND管脚,这应该怎么办呢?不会真的建库的时候命名为GND1,GND2,GND3吧!肯定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吧??那位高人指点一下我这个初学者.

网友:
好像貌似要把这些Pin设为电源属性。
具体怎么弄我也不知道!

网友:
建立元件库的时候就要对管脚进行设置
电源类的要设置成Power类型

楼主:
感谢回答,前段时间在外出差.再次感谢!!!!!!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