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如何对齐元气件

楼主(2008-04-15):
刚刚接触allegro  不知道该如何对齐元气件,  对齐器件标号(Ref) , 请大家指教, 谢谢!!

楼主:
好的,谢谢, 试着整一下.!

网友A:
    那布元件 的时候 可以 随时调整栅格 间距 嘛?
麻烦高手指教。

网友:
    最好使用同一的比較大的格點去做,比如正常板子用5,空間大點的也可用10,這樣就會很容易對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布元件 的时候 可以 随时调整栅格 间距 嘛?
    麻烦高手指教。

应该可以

    论坛上不是有个设置格点的SKILL  吗

    把那个弄下  你想怎么调都行 很方便

网友:
    可以利用網上一些skill實現單鍵改格點線寬等操作。也可以自己利用file-scrip在閒暇時做一些簡單的或是經常用到的一些動作,存檔放在pcbenv下,做為屬於自己的快捷方式留做以後使用。

网友:
    Allegro就是没有这个功能(pads就有)建议用大格点放,布局开始可以用50mil的格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