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库的时候要不要考虑层数

楼主(2008-04-16):
在做焊盘和封装的时候是不是只管top和bottom层,在做板子的时候软件会自动按照所设置的层数来更改焊盘?

楼主:
你有没有邮箱给我一个,我给你发个CPCI板子给你,你帮我看看库转化问题

楼主:
那位放在什么地方呀

楼主:
这是个标准的CPCI板,你只要关注关于CPCI方面的就可以了,其他的可以不管,包括cpci_j1,cpci_j2,cpci_j3,cpci_j4,cpci_j5和板子左右两边的两个带状焊盘cpci_strip_l,cpci_strip_r和焊盘及热焊盘,你帮我看看这个导出的库能不能用在其他层数不一样的板子上,不能的话要怎么改?
   还有我在更改封装中的焊盘的时候怎么老是改完后再打开tools->padstack->modify ,打开焊盘还是以前的老样子。

楼主:
我是改了user ***里面的路径呀,不行呀

网友:
楼 主 改 了 焊 盘 可 是 没 有 更 新 到 设 计 里 面 去 啊
光 改 在 库 里 的 焊 盘
设 计 里 面 的 焊 盘 是 不 变 的 要 更 新 才 可 以

楼主:
我用tools->padstack->modify design padstack进入到padstack designer中修该,然后update to design、save to file,这还不行吗?
我按上面的方法发现再打开tools->padstack->modify design padstack时里面的焊盘还是原来的,没更新过,用replace和refresh也不行,究竟要怎么做呀?
你能不能帮我把cpci_j1、 j2 、j3、 j4、 j5和cpci_strip_l、cpci_strip_r的焊盘改为8层,internal layers改为optional,然后更新到封装中去,晚上一起发给我看看?

楼主:
我看了,你是怎么改的,能不能介绍一下,顺便问下那个internal layers fixed和optional到底有什么区别,能不能讲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