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rCAD和PADS2007关联的问题

楼主(2008-04-16):
pads的原理图绘制工具一如既往地像以前那么差,而它的布线工具又非常好,这也是大家公认的。一般都是用orcad画原理图,然后用PADS布线。二者经过一个工具是可以关联的。我的问题是,现在PADS2007(2005)版的PADS和OrCAD是否还可以通过这些工具关联?那位大侠有过经验,能否不吝赐教一些。那个关联的工具哪里能弄到?多谢了。

网友:
用PCBNAVIGATOR

可以通过PCBNAVIGATOR 5.0实现原理图PCB同步。
该软件及crack很多网站都提供下载(用google搜一下),很好用的。
虽然PCBNAVIGATOR 5.1已经可以下载,但我用下来好像不行。所以目前还是用5.0。
具体的使用方法随便google搜一下就可以找到。

注意:
1、在安装时要先安装ORCAD,然后再安装PCBNAVIGATOR
2、在安装PCBNAVIGATOR时需要指定ORCAD或cadence的路径
3、安装时的lincense直接用crack中的即可
4、卸载时要用其自带的uninstall卸载,否则再次安装时可能有问题

网友:
那 个 PCBNAVIGATOR 好 像 只 出 到      5.1,现 在 的 2005以 上 版 本 可 以 直 接 打 开 orcad,

楼主:
您的意思是,PADS2005以上的版本可以自己和OrCAD连接?能否具体说明一下?多谢。

网友A:
我用PADS LOGIC打开ORCAD问题多多

网友:
库也能共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PADS LOGIC打开ORCAD问题多多
    不是问题多多
是因为你没建立属于它的库
建好就没问题了
    我一直是这样做的

画好的orcad导入到logic里面去 同步lay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