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郁闷的问题!

楼主(2008-04-16):
我在99SE里面做库文件``明明是顶层丝印的器件,我看了好几次,但是我在调库文件的时候,怎么就变成底层的丝印了`整个反了个``一直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特郁闷``不会要我手工一个改吧```有高人知道吗!

楼主:
没人知道吗?

没人知道吗?

楼主:
我是在TOP Overlayer层做的``还有什么叫做封装镜像!

我是在TOP Overlayer层做的``还有什么叫做封装镜像!

网友:
在属性里有一项,默认的,双击CONPEME,把层选上顶层丝印就好了,这里没有PROTEL,记得路径好象是这样

网友:
是不是 上视图 下视图 的问题
2 S, [( b/ Y' C2 R# h从上面透视底层的图是正的,反过来就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