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快捷键文件

楼主(2008-04-16):
我用的版本是15.7,可否直接将PCBENV文件共享,我就直接套用快捷键文件了呢?

楼主:
请快回复吧

楼主:
这个文件在哪个目录下呢

楼主:
多谢版主,可否共享让我参考一下呀

楼主:
哪位好心人共享一下呢?我不会设呢.设了好多快捷的共享一下嘛

网友:
里面有默认的设置 ,按照那样弄就可以了

 别人的不一定就适合你 、 就比如你把默认的当做是别人的来用那样

那文件可以先备份个、   在打开来自己随便整几下就明白了、

别人的快捷键如果要调用SKILL     而你没有相对应的SKILL    你也用不了

即使有了那个SKILL    还要做些关联设置   要不也是调用不了的

其他 等等等。。。

加油!

楼主:
哦,原来如此,就是自己去改吧.
请教一下,如要设置线宽,VIA等.不需要在右边去选.这么麻烦.最好敲个命令就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