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关于库的问题

楼主(2008-04-16):
请教各位高手,我的网表导入是成功的,但是在选Place-Manually时,像IC之类的可
以提取出来放在PCB上,但是其它的一些就是不行,比如说我提取SOT25时就可以,
但我提取C0603时就不行了,空白的,啥都没有,我看了一下库,对比了一下SOT25的
和C0603的,没发现不一样,都在同一目录下,都有是三个文件:*.dra  *.psm  *.log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谢谢!

楼主:
没有啊,我做那两个封装的时候调用的PAD都是软件自带的.
我用的是SPB15.2的.会有什么其它的问题吗?我导入的网表是
*.txt格式的.谢谢!

网友:
是不是没指定封装和焊盘的路径?

楼主:
指定路径不是在做封装的时候就指定好了的吗?
我现在都导入到PCB了,可以看到元件清单,但是
就是在PLACE时就什么都没有,我想应该不是这个
问题吧

楼主:
如图所示,PLACE SOT23时是可见的.但PLACE C1时是空的,什么都没有.

网友:
更新一下你的库,把你放不出来的库调出来再存一下焊盘和TXT。PSM这些东西试试看!

楼主:
问题找出来了,是我把PCB和封装没放在一个文件夹内,
我把它们放在一起后问题就解决了.不过这样看上去文
件很乱.呵呵,顺便问一下,是不是ALLEGRO的文件管理
就是要把所有的东西放在一个目录下一个文件夹内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