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静态铜不会避让阿,都是drc 错误,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4-16):
动态铺铜正常。

楼主:
看了, 但是我的是正片, top 层,所有东西都没有避让, 我的是15.2 。 是否有这个bug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395-1-2.html楼主看下此帖四楼的回答!

楼主:
不是和斑竹设的一样的吗,问题同样存在。

网友A:
    先改成动态铜,再改成静态的。
    当然LZ的问题本来就是废话,静态铜本来就不避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改成动态铜,再改成静态的。
    当然LZ的问题本来就是废话,静态铜本来就不避让的。

sorry, 那就是我理解错误。

    先在板子里用动态铜铺, 出GERBER时再转成静态铜。

    在WG里一般都是静态的。运行一次就铺铜就自动重新避让了,而在推挤的时候静态铜不冲突。最后重新铺就可以了。

    难道allegro 里静态铜就只有在出gerber 的时候用吗?

其它什么用处。

    另外再问个问题。

    铺了动态铜后,再走线推挤很慢,要死记得样子。电脑配置还算好吧。运行WG 几年都没问题。 请说说看。。。。。。

网友:
    你先点击 那个 箭头 按钮,然后右键点击要修改的“铺铜”,选择参数项,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第一个选项卡,
    然后选择里面的 smooth,你试试吧。

网友:
    静态铜不会自动避让的~

      怎么没人用  SHAPE  VOID  ELEMENT 命令呢

    还有就是也许你铜面积小于的参数设置值

网友B:
    靜態銅不自動避讓為什麼不用void?樓上的正解!
    铺了大面積动态铜後推擠走線等於對其做update drc,想下能不慢嗎?推擠不見的時時刻刻都好用,而且推擠出來的線去修的時候也相對比較麻煩,為什麼不試著接受用靜態銅去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靜態銅不自動避讓為什麼不用void?樓上的正解!
铺了大面積动态铜後推擠走線等於對其做update drc,想下能不慢嗎?推擠不見的時時刻刻都好用,而且推擠出來的線去修的時候也相對比較麻煩,為什麼不試著接受用靜態銅去 ...

用静态铜去做,不是走线又不会避让了吗?   麻烦,没有WG 好理解 !

网友:
    请问高手们一般是铺静太还是动态呢.铺完静太铜需修线,老报错呢.不像动态及时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