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丝印层问题

楼主(2008-04-16):
在板子做好之后上面的文字是要全部做在封装里面还是在画电路板的时候加上去的?
还有就是在做封装的时候的颜色设置要不要求所有的封装都设为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板子做好之后上面的文字是要全部做在封装里面还是在画电路板的时候加上去的?
还有就是在做封装的时候的颜色设置要不要求所有的封装都设为一样?

楼 主 你 要 了 解 一 下 封 装 由 哪 几 个 部 分 组 成
这 个 要 很 清 楚 啊
第 一 个 问 题 很 难 回 答 啊
比 如 说 一 些 说 明 性 的 文 字 是 手 工 加 上 去 的 /那 些 r几 /u几/c几 什 么 的 是 导 网 表 时 自 动 生 成 的  /不 好 说 啊
那 个 颜色到 没 有什 么 关 系 哦

网友(2010-11-16):
终于可以发帖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