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T-223的封装

楼主(2008-04-16):
鉴于封装生成器不能生成
我对异型焊盘又不熟悉
请教了有关高手以后,决定自己做个4PIN的~~~~
但是发现昨完了以后该器件不能放在板子上去
封装生成器。。。。。。OMG,为啥16.0不能用?
哪位大侠帮我生成一个封装嘛??
感激不敬~~~

网友:
引用 楼主:
鉴于封装生成器不能生成
我对异型焊盘又不熟悉
请教了有关高手以后,决定自己做个4PIN的~~~~
但是发现昨完了以后该器件不能放在板子上去
封装生成器。。。。。。OMG,为啥16.0不能用?
哪位大侠帮我生成一个 ...

楼 主 图 中 没 有 什 么 异 形 焊 盘 啊
只 是 三 个 小 的 和 一 个 大 的
还 是 自 已 建 吧
别 偷 懒 啊

楼主:
不是的!!~~
这个器件是3PIN的
第二个Pin就是上面的图上的pin2和上面一个大的Pin和在一起的。。有点类似这个

因为原理图上只有3个pin,所以放不上去!~~~~

网友:
有 两 种 方 法 啊
一 种 是 建 立 四 个 pin强 行  连 接  /也 可 以 效 正 第 四 个 pin的 网 络
一 种 是 用 shape来 建 立 有 点 麻 烦 啊
看 哪 种 容 易 你 就 用 哪 种 吧
没 有 办 法 啊
你 最 上 一 个 图 少 了 一  些 数 据 就 是 那 个 异 形 焊 盘 不 知 道 具 体 的 尺 寸
要 不 你 把 pdf全 部 发 过 来 看 看 吧
像 第 二 个 图 就 好 一 点 啊

楼主:
啊?
它pdf封装的部分就只给了这个多哈~
全的见附件

网友:
楼 主 我 建 了 半 天 了  实 在 是 麻 烦 啊

楼主:
万分感谢版主啊~~~~~~
等我这周忙完了一定要学习版主乐于助人!~

楼主:
对了,版主大人~你做的shape文件没在压缩包里面啊~
可以发来我观摩一下不?

楼主:
谢谢版主大人~~~

网友:
精彩,只是楼主楼掉了某些项目Value,Device,要有良好的习惯才好!

网友:
美女就是好,有这么多如饥是渴的GG帮忙

网友(2008-06-28):
以后我是美女了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tongxinmeng at 2008-6-28 12:43
以后我是美女了

那你以前是啥来着?

网友(2008-10-21):
找你找的好辛苦。。。谢谢楼主。。。

网友(2010-03-22):
我现在了版主的压缩文件,但是不能用,我在PLACE的时候显示不了,我的路径设置是对的,
版主能给解释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2010-04-30):
那我就做丑男吧,,呵呵,向大家学习啦!

网友(2010-08-23):
LZ用的是那个软件建的哦,我用POWER PCB 看不了

网友(2011-05-18):
不规则的PIN是不好建啊···

网友(2011-10-14):
为什么我都看不到图案呀?

网友(2013-01-10):
对于SOT-223封装,中间的焊盘与大焊盘都是连在一起的,制作封装时只要将中间和大焊盘定义为同一焊盘编号即可,原理图扔用3脚的即可。

网友(2013-05-24):
引用 楼主:
不是的!!~~
这个器件是3PIN的
第二个Pin就是上面的图上的pin2和上面一个大的Pin和在一起的。。有点类似 ...

你把原理图的库也改为四个PIN的就好了。。原来我们也是建 三个PIN

工艺室后来要求改为四个PIN

说更容易贴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