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2008-04-16):
1.请问板子做完如何检验呀.比如是否有线没连完,有间距错误啊等等

2.画好的SHAPE,但我后来再改间距设置.此SHAPE如何更新

3. 画好的SHAPE删除后,THERMIL上的连线还在,并报错.如何解决.

楼主:
请回复我吧

网友:
不对的请指教

引用 楼主:
1.请问板子做完如何检验呀.比如是否有线没连完,有间距错误啊等等

2.画好的SHAPE,但我后来再改间距设置.此SHAPE如何更新

3. 画好的SHAPE删除后,THERMIL上的连线还在,并报错 ...

1 只要 drc规则设置正确,并打开,就可看到,
2 动态的自动会更新,静态的,如果是把 间距规则改严格,出现drc那再自动避让就可,如果是改宽松,不避让也无所谓,个人认为,
3 手动…………
请高手指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1.看SETUP菜单下的DRAWING OPTIONS中STATUS 下那几项。---可以看,但是有好些线找不到在哪儿呢?
2.直接修SHAPE。---如何修,有较直接的吗?
3.先将SHAPE改为全连接再删。
---果真如此,OK,多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1.看SETUP菜单下的DRAWING OPTIONS中STATUS 下那几项。
2.直接修SHAPE。
3.先将SHAPE改为全连接再删。

1。可以看,但是有好些线找不到在哪儿呢?
2。如何修,有更直接的吗?

3.果真如此,厉害,谢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