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 里面只对via加泪滴

楼主(2008-04-16):
而不对所有的PAD 加泪滴啊?不会要加就一起加吧。

网友A:
你可以先选中你要加的那个过孔的连线.然后在下面工具栏里按照的那样设置,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选中你要加的那个过孔的连线.然后在下面工具栏里按照的那样设置,就OK了.5600

你这个工具栏那里出来的呀

网友:
其實我有個建議:
     就是在問一些關於具體操作的時候,應注明自己所用的PADS的版本號.如PADS2005.SP1或PADS2005.SP2.
     在不同的版本其實操作不一樣,我以前在PADS2005.SP1裏就無法實現整體翻轉這個操作,找不相應的菜單,但是在PADS2005.SP2就可以找到.

楼主:
我在pads2007里就找不到这个选项?

网友:
找不到菜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pads2007里就找不到这个选项?

 选择进入pad的那段线,右键选择teardrop  properties,就找到泪滴的选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择进入pad的那段线,右键选择teardrop  properties,就找到泪滴的选项了

 为什么我在PADS2007里就找不到?

网友(2008-06-19):
看看,这个是不是你要的teardrops?

PADS2007,我也不知道是SP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在PADS2007里就找不到?

2007有啊,是一样的

网友:
谢谢  很好用哦

网友:
选择对象,CTRL+T

还不知道能不能对所有插件的焊盘加泪滴!

网友(2009-08-21):
高版本是有的

可能名字有些变化

大家最好以help为准

网友:
你这个工具栏那里出来的呀
引用 楼主:

快捷键CTRL+T(软件版本pads2007s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