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上的电容

楼主(2008-04-16):
差分线上经常串两一样电容,抑制共模噪声,请教高手,这两电容应靠近驱动还是接收端?为什么?

网友:
接收端

未深入研究

网友(2008-10-13):
引用 网友A:

哦,是每对差分线间(正和负之间) 加电容吗?  最大加多少呢?

不是,應該是各自對地電容...
其它的,偶就不知了...

网友B:
如果是串联的, 对高速信号的传输影响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串联的, 对高速信号的传输影响很大.

串联?没见过哦

网友:
一般是摆在驱动端。
为什么这样摆就不知道了,希望有人指教。

网友:
电容大小和差分速率有关。
见得较多的就是0.01uF

网友:
不能发英文?
That is called AC coupling. Near transmitter. Value: maybe 10nF.

网友:
有看到Xilinx公司的参考设计SATA 1.5Gbps
SATA TX+/TX-串接电容为103(0.01uF)
SATA RX+/RX-串接电容为103(0.01uF)

网友:
交流耦合的作用,隔离直流,容值一般取0.1pf或0.01pf,这跟达到稳态的时间有关,还跟信号的截止频率有关

网友C:
差分线上两个串联的电容应靠近驱动端。用于在源端抑制共模噪声,还有去除不需要的信号成份,不让噪声进一步在传输线上传播而带来EMC和SI问题。
      容值是看电容的谐振频率和信号的工作频率来选择。目前我见过所有的PCIE接口都是用0.1u的电容。还望高手指正。

楼主(2010-01-05):
差分线上两个串联的电容应靠近驱动端。用于在源端抑制共模噪声,还有去除不需要的信号成份,不让噪声进一步 ...
引用 网友C:

如何选择,能举例说明吗

网友:
不太清楚哦

网友(2011-01-19):
建议你去看看模拟电路,里面对于差分接收或者发送电路的模型。
serdes电路基本上也就是这种情况,属于模拟电路,需要给出直流偏置点,信号摆幅比较.
一般来说,发送和接收电路的直流偏置点是不相同的,需要使用电容进行隔离。

网友:
靠近驱动端!

网友:
很简单,因为采用的是交流耦合嘛,去除直流分量
容值大小跟上面几位说的一样,主要跟信号的频率有关,记得有本书上写了一个公式,忘记是怎样的了,回头翻翻去。
我见过的放置交流耦合电容的方法全是靠近接收端的,而且是能有多近就多近,至于为什么,我还没找到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差分线上两个串联的电容应靠近驱动端。用于在源端抑制共模噪声,还有去除不需要的信号成份,不让噪声进一步 ...

LVDS类型的AC coupling电容均靠近接收端

网友:
AC coupling电容的作用是去除数字信号上的直流分量,
一般芯片在出厂的时候会把这个电容集成在芯片里面,不排除有些不加,所以在实际芯片互联设计中,我们会根据芯片的芯片的具体状况把AC coupling电容加在始端或者末端,理论上两个芯片间就需要加一个AC coupling电容,始端末端可根据实际pcb的布局状况,本人仿真过放在始端和末端的状况,结果是一致的.

网友(2011-03-06):
没见过差分线串联电容

网友:
放在驱动端或者接收端,仿真的结果没什么差别,其作用是消除直流分量,耦合交流.

网友(2011-04-11):
我看Broadcom推荐放在RX端,原因是TX端信号太强了,AC coupling电容不连续点,影响比RX端大。

网友:
serdes电路需要直流偏置点,发送和接收电路的直流偏置点是不相同的。加在那一端,我一般加在接收端吧!

网友(2011-06-01):
xilinx 的3.125G rapid io  推荐加在接收端
很赞同17楼观点,而且这两个电容的用途很广,LVECL 和LVDS 信号电平匹配电路
也有这个两个电容,也是推荐加在接收端的,
至于SHARK版主的见解,还想请教一下是用的那种仿真软件!仿真精度不高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添加的越近越好,主要是要保证接受电路的直流偏置点不受干扰。

网友:
可以这么理解一下AC coupling capacitance. 电容的等效阻抗是1/jwC. 对于直流而言是开路。而我们在AC coupling应用的时候,速度都比较高,我们需要有效频率很好的通过这个电容。那么对于电容的选择其实和信号的频谱分布是相关的。一般10nF或者0.1uF都是足够大,一般情况下可以保证我们的信号频谱足够通过。其实,自己完全可以计算,前提是知道信号的频谱分布。

网友:
貌似一般xuai都在接收端,差分时钟也放在接收端(使用芯片端),但是sata连接器貌似不论收发都靠近连接器处,

网友:
能说说怎么选择吗/一般多高的速度用多大的电容

网友:
电容的等效阻抗是1/jwC,这个理解不完整,高频时候应该等效成2阶电容模型,也就是电容和寄生电感和寄生电阻的串联

网友:
回复 网友D:

ding

网友:
AC COUPLE  & 隔离发射端的电平对接收端的影响

网友:
看你有多少个连0或是1
 考虑低频截止。。

网友(2011-07-28):
C:\Users\shx\Desktop\选择AC耦合电容.pdf

网友:
    也有放置在接收端的,是耦合!

网友:
    靠近接收端可以避免杂讯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