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页的信号必须添加分页端口吗?

楼主(2008-04-17):
跨页的信号必须设计分页端口吗? 还是也可以不添加,如何添加呢? 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跨页的信号必须设计分页端口吗? 还是也可以不添加,如何添加呢? 多谢!!

必须添加,使用offpage connector或者Port
推荐前者!

网友:
off page connector和Port有什么区别呀???EDA有什么区别?

网友(2008-10-07):
port用于层次电路图和平坦多页电路图均可,offpage不能用于层次电路图的层次间的连接。相对来说offpage也较美观些,所以现在平坦多页电路图多用offpage,另一方面也是习惯使然吧

我是菜鸟,呵呵,不知道这样解释对不对?

网友(2009-03-26):
还有一点:在使用分页端口连接器时,这些电路图页必须在同一个文件夹下,且offpage connector名字要相同.

网友:
如果是总线怎么办?
引用 网友A:

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