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问如何将已放置好的元件放置在反面

楼主(2008-04-17):
先用quickplace把所有的元件都放在正面了。
现在想放一些到bottom,请问怎么放?

网友:
这个问题当时我也想了一天,后来还是给HUAWEI的同学发了一短信搞定的,回信说用mirror,遂晕倒。

楼主:
好像是要先到setup 里面去把mirror勾上
不然mirror了以后还是在顶层

网友A:
一次多选几个器件进行MIRROR,如何操作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是要先到setup 里面去把mirror勾上
不然mirror了以后还是在顶层

不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次多选几个器件进行MIRROR,如何操作呀

Edit —— Mirror

然后点选器件、随便你选几个

如果是单个元件 选中就镜像了

如果是多个   先选中  在点下鼠标  元件镜像后在点下鼠标放置     才能完

不像单个那样只要选中就镜像

多个要多点几下鼠标 元件镜像完了才能DONE

自己多试几下 就明白了

网友B:
选择多个器件那个
可以执行命令后  先右击  有个Temp Group  点下     在去点选你要操作的元件  选完后  右击 点Complete  回到命令状态

其他的命令也可以这样弄

很多东西自己去试下就明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选择多个器件那个
可以执行命令后  先右击  有个Temp Group  点下     在去点选你要操作的元件  选完后  右击 点Complete  回到命令状态

其他的命令也可以这样弄

很多东西自己去试下就明白的 :hands ...

我就是这样操作的,但还没成功.没反应似的.只可像你说的第1种方法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这样操作的,但还没成功.没反应似的.只可像你说的第1种方法才行.

我的行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行的啊

我具体如下:EDIT -MIRROR-右键TEMP GROUP----点选些器件----COMPLETE---DONE

是这样的吗.我这样操作后没反应,还是哪里.....

网友:
OK,这一步点一下才行哦.谢谢,成功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