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如何打整齐过孔

楼主(2008-04-17):
pads2007如何打整齐过孔,THANKS

楼主:
请教一下?

网友(2008-12-02):
我也想知道,怎么没人回答

网友:
使用copy功能啊

网友:
copy to repeat.

或者设置好设计栅格

网友:
用快捷“G”改变栅格,如果想每个间距10MM的话,就输“G10”。

网友:
用快捷“G”改变栅格,如果想每个间距10MM的话,就输“G10”。然后再复制过孔就行了!

网友:
领教了,各位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快捷“G”改变栅格,如果想每个间距10MM的话,就输“G10”。然后再复制过孔就行了!

&Site=[Discuz!]&Menu=yes" target="_blank">
:1" border="0">

网友:
设置好以上图的参数(图里只是参考),
选中net,比如是DGND,一定要选中全是地的网络,右键选add via shield(PADS2007版本)

网友:
又学了一招,谢谢

网友:
这招不错,谢谢11楼.

网友(2009-02-24):
我的上面都不能添加过孔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2010-09-03):
11楼说的还不错 顶一把

网友(2011-07-29):
设置好设计格点,打开DRP就可以整齐的放过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