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为什么封装放在PCB上引脚就少了?

楼主(2008-04-17):
版主大人,昨天的那个3pin的封装,偶放在板子上以后引脚就少了一个。。。。
怎么弄都弄不出来。。。
汗。。。。
直接打开封装的时候还是对的~

然后等我放在pcb上去的时候,pin2就没有了。。。

PS:我把所有的pad都放在正确的路径里面去了啊。。。。
why~~~~~

网友:
昨 天 上 传 的 那 几 个  shape文件 都 放 在 库 里 试 下

楼主:
都放进去了,还是这个样子。。。。
貌似版主~你的ssm文件没给我。。。

楼主:
汗!~~
还是一样的~
没找到原因
赶时间,所以我还是用的以前自己做的4pin的
在原理图上多加了一pin

等忙完了再想这个问题!@!~~
谢谢版主大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汗!~~
还是一样的~
没找到原因
赶时间,所以我还是用的以前自己做的4pin的
在原理图上多加了一pin

等忙完了再想这个问题!@!~~
谢谢版主大人~~

 楼主我放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