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输入网表后出错

楼主(2008-04-17):
敢问各位大侠,小弟近日使用Capture CIS进行原理图设计,完成后输出网表,并想通过allegro进行PCB设计。但
Allegro输入网表后,出错,显示如下:
Problems with device 'MC74LCX125_0_14PIN, TSSOP_IC_MC'. JEDEC_TYPE property '14PIN, TSSOP' is illegal:
'Package name has invalid characters or is too long.'.Device 'MC74LCX125_0_14PIN, TSSOP_IC_MC' has
library errors. Unable to transfer to Allegro.
所以有以下几个问题:
1) 如何解决以上问题,是CAPTURE CIS里定义的封装和 ALLEGRO所提供的封装不符吗?
2)Capture CIS生成的元件库,在Allegro导入网表后会自动将Capture CIS元件库里的元件转换成可以在Allegro里摆
放的元件吗?
3)Allegro里提供的“Part developer”工具也会生成原理图里元件封装,与Capture CIS生成的元件库有什么关系?
4)Allegro里提供的“Part developer”生成的库是否能用到Capture CIS的设计中?
5)Capture CIS里摆放库里的元件有两种方法:“Place Database Part”,快捷键“Z”与“Part。。。。”,快捷键
“P”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呢:
烦请大哥大姐帮我解决此问题,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楼主:
敢问各位大侠,小弟近日使用Capture CIS进行原理图设计,完成后输出网表,并想通过Allegro进行PCB设计。但
Allegro输入网表后,出错,显示如下:
Problems with device 'MC74LCX125_0_14PIN, TSSOP_IC_MC'. JEDEC_ ...

你这帖问题还真是很多阿

网友:
1) 如何解决以上问题,是CAPTURE CIS里定义的封装和 ALLEGRO所提供的封装不符吗?
===>原因是你的封装名称或者Value里面有非法字符,不能出现“.”或者"("之类的
EDA365专业PCB设计论坛网站|PCB layout设计|高速PCB设计|SI|PI|EMC仿真设计

网友:
2)Capture CIS生成的元件库,在Allegro导入网表后会自动将Capture CIS元件库里的元件转换成可以在Allegro里摆EDA365专业PCB设计论坛网站|PCB layout设计|高速PCB设计|SI|PI|EMC仿真设计
放的元件吗?
===>回答是:不能!CIS的元件库和Allegro的封装库是两码事PCB设计论坛网站
CIS的

网友:
3)Allegro里提供的“Part developer”工具也会生成原理图里元件封装,与Capture CIS生成的元件库有什么关系?
4)Allegro里提供的“Part developer”生成的库是否能用到Capture CIS的设计中?
===>没有关系,无法使用,CIS必须得使用.OLB的元件库

网友:
5)Capture CIS里摆放库里的元件有两种方法:“Place Database Part”,快捷键“Z”与“Part。。。。”,快捷键
“P”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呢?
===>使用"Z"则是使用CIS的数据库功能,"P"只是使用元件库功能
EDA365专业PCB设计论坛网站|PCB layout设计|高速PCB设计|SI|PI|EMC仿真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