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llegro15.5的place菜单下找不到design partition这一项

楼主(2008-04-17):
请问为什么我装的allegro15.5的place菜单下找不到design partition这一项?是不是需要设置什么环境变量?

网友:
只有allegro的高端版本才有。

楼主:
是对的,我现在的版本15.5就是应该要有的.可是现在情况是没有,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上面有人回了,详细说下,你打开程序的时候得选择620才会有

楼主:
我是选的620啊.
现在我重装了一遍软件,可以了.具体之前情况出现的原因我也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