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5.5中,尺寸标注的单位是什么,可否改为其它单位?[已解决]

楼主(2008-04-17):
    如题,在新版设计时选择的单位是毫米,可画完PCB板的外框进行尺寸标注后显示的尺寸单位不对劲,请高手指教。
allegro中的尺寸标注的单位 默认 是 什么?
可否改为其他,谢谢。
    还有如何改变标注的文字大小?

新手学习中...!

网友:
    不对的请指教

    manufacture->dimension/draft->parameters
里面设置,
    进去就可自己看懂了,

网友:
    改成ISO,就是mm了

网友A:
    标 注 后 面 怎 么 没 有 mil单位
    问 下 怎 么 设 置 可 以 出 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 注 后 面 怎 么 没 有 mil单位
问 下 怎 么 设 置 可 以 出 来

    好像一般标注只要在旁边标明单位就可以了

    数字后面再带个单位累赘

网友(2009-03-09):
    个人感觉allegro的菜单很难懂

网友:
    其实用的久了也就好懂了
而且越用你会越喜欢的

网友(2009-05-28):
    十分感谢呢,以前老是用 mil 然后后面加上mm附属。麻烦,原来可以直接用 mm,

网友(2010-12-24):
    刚学完ALLEGRO,其实它的菜单很好懂的,我说的是15.5的版本,它的菜单都是很规律的,比如要知道布线的一些操作,就去roueting找,要找测量工具,首先你想到这个跟制作机构有关所以应该在Manufacture里,要做铺铜设置就在shape菜单里,要设置一些个别的东西就在SETUP——use preferences,看吧,很容易找的

网友(2015-04-02):
    新手,正在学习中

网友(2016-11-29):
    PCB布板 不是一般都设置英制的吗?

网友(2019-03-23):
    正学着呢,学习了。